G400不充电

楼主(2016-01-15):
联想G400显示正在充电, 电冲不进去
用电池开关机正常,BIOS刷过,EC换过,充电芯片,上下管,都换过,涛声依旧,
求思路

网友A:
电池能放电,刷个程序。

网友B:
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不正常。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无解啊

网友:
不是短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放电,刷个程序。

兄弟我写的这么明白,程序刷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不正常。

肯定正常啊,已经显示在充电了,就是冲不上去,有电压,
电池换过,适配器换过,该搞得都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正常啊,已经显示在充电了,就是冲不上去,有电压,
电池换过,适配器换过,该搞得都搞了

看来要刷程序,去官网下一个。坐等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正常啊,已经显示在充电了,就是冲不上去,有电压,
电池换过,适配器换过,该搞得都搞了

你之前刷的程序可能不太对,还是要找一个对的。

网友:
等结果中  以前搞过惠普不冲问题 。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得到解决了么?

网友:
反馈  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刷程序,去官网下一个。坐等你解决。

联想官网有BIOS程序,你教我怎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官网有BIOS程序,你教我怎么下

HOHOHO,香港联想去下的斯密达!不要问我是谁,请教我雷锋。

网友:
充电电压都有了还充不进去,电池又是好的,这还是奇怪了

网友D:
充电芯片读取电池信息的系统管理总线查过了吗,是不是正常

网友E:
隔离保护的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读取电池信息的系统管理总线查过了吗,是不是正常

电池电量都看的出来,单独能开关机,你以为这个总线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保护的管子有没有击穿,

大哥,单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都能开机,保护隔离会不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是有程序的,会不会程序不对

买了两个,换了不行,

网友G:
上面好像没说换过电池电池的几率确实是很高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电池解决的都比较多。 换电池没效果的也有也没修好。。

网友H:
能充电不放电这个不好搞,期待搞好了楼主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充电不放电这个不好搞,期待搞好了楼主发出来

我擦了,标题都不看吗,是不充电,可以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好像没说换过电池电池的几率确实是很高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电池解决的都比较多。 换电池没效果的也 ...

兄弟,换电池跟换适配器,没动板子以前就搞过了,最后才动板子的

网友:
反馈。慢慢来 撒

网友:
直接发走不修了,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了,标题都不看吗,是不充电,可以放电

Oh, my god  打错啦应该是能放电不充电

网友:
电池是不是好的,换个好的试试,都换了还是不行的,反正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2016-02-14):
我一般修不冲电,在确认电池是好的,直接查反馈!

网友:
老大 电池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