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G50-30 ACLU9 ACLU0 NM-A311 NO 8M BIOS

楼主(2016-01-15):
珍藏多年  联想 LEG50-30 ACLU9 ACLU0 NM-A311 NO 8M BIOS,亮机bios,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小白的我发帖不容易啊

LENOVO G50-30.zip

珍藏多年好bios呀

网友A:
好像是首发,确定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首发,确定亮机了

不行我也不敢拿出来啊,对不对

网友:
我来鉴定下,好不好我会说下的

网友:
G40-30能够用吗

网友(2016-03-05):
wonderfull work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B(2016-04-13):
BIOS果然是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果然是好的,谢谢

用哪个编程器 写的?

网友(2016-06-01):
我的是不亮机不知道的行不

网友:
这个和40-30 一样不?版号是一样的

网友:
BIOS是好的

网友(2016-07-15):
版号得写啊

网友(2016-08-24):
支持,这个前面是短路的了吧,好像有一个保险,一般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希望能行   我的是500p不知道能不能刷  下来试试了

网友(2016-10-02):
刷了N个了,都不行,希望楼主这个行

网友:
试了N个,用楼主这个就OK了,联想G50-30 4个显存是空的,板号:ACLU9/ACLU0 NM-A311 REV:1.0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16-11-15):
G40-30 板号是一样的不知道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哪个编程器 写的?

希尔特 610P可以读写

网友:
G40-30 0.17的电流刷个试试。

网友(2017-07-27):
我刚才下载试了,可以亮机,并且可以解决win8改win7蓝屏问题

网友:
谢谢,我试试,好了我再说,我的板号是相同,机器型号也相同,4颗显存

网友(2017-09-10):
lz的确实能用,我的g50-30是开机掉电,拔掉内存就不掉,用1.8v转接后刷了就正常使用

网友:
都只是说了好的 不知道亮机慢不

网友(2017-10-16):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尼 G49-30通用吗?

网友(2018-01-27):
开机死机,进PE死机也能搞定?..........

网友(2018-08-18):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9-09-03):
正好修台一台G40-30,下载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