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8C WS bios 與點位圖

楼主(2016-01-15):
現在遇到 開機會出現 按F9...及usb不能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板哦   板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板哦   板号是什么

asus的. 後來找到問題 是 usb 六腳 全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 後來找到問題 是 usb 六腳 全壞.

6脚全坏  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