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蓝屏

楼主(2016-01-15):
G470笔记本  独显
板号LA-6751P   Rev:1.0
板子 故障是 安装独显驱动就蓝屏!!

用集显不蓝屏。安装独显驱动 过了 滚动条 就蓝屏!!!

网友:
0X00000116 蓝屏代码!! 换过显卡。 CPU 内存  硬盘  刷过BIOS  还是 蓝屏!!!

网友A:
显存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换过了!!是显卡的问题  我都不发帖子 在着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有没有换过啊

你说 这话 不是 扯淡嘛!! 你见过 显存 坏  蓝屏 这样的代码嘛

网友C:
打上官网的驱动看看。

网友D:
官方最新驱动看下

网友E:
  敢问楼主显卡型号

网友:
你这问题和HP的ENVY14一样换了显卡还是116蓝屏,我这遇到过两回我也没搞定可以考虑搞显存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敢问楼主显卡型号

显卡型号 216-0774207  问显卡  怎么了

网友:
CPU换换试试

网友:
CPU 换过了 不行呀!!!  能换CPU 好了  都不发帖子 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最新驱动看下

系统 驱动 装N次了!!能装系统  好了 。 都不发帖子了   !!!!驱动 都是在官网下载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上官网的驱动看看。

不好回答 问题 !!混 1个 积分 好嘛

网友G:
能进安全模式,打显卡驱动蓝屏, 更换显卡芯片吧,修过好几个都是换显卡芯片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进安全模式,打显卡驱动蓝屏, 更换显卡芯片吧,修过好几个都是换显卡芯片才好的

兄弟!!显卡换过了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型号 216-0774207  问显卡  怎么了

A卡比较容易坏   你换的是新的吗  建议再换一个

网友:
116多半就是显卡挂掉了 可能只有换

网友:
集显独显驱动都先别打,先在官网下集显的先装,再装独显,还一样蓝屏可 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显存朋友

网友:
测下显存供电有1。5V不,这显存供电不正常也是会蓝屏。

网友:
只有要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仔细查一查显卡的供电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我上次有个联想的板子也是这种故障,换了显卡和显存,还是不行后来仔细一查有个电压没有,把那个换转换场管一换就好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装好用官网驱动,如果官网驱动不行的就就用鲁大师打驱动,不要用驱动精灵

网友:
前几天刚修台宏基装显卡驱动蓝屏的,就是显存供电不稳引起,后是一个二次开启的MOS管不良。

网友:
你可以把显卡拆了不装,我记得这机子不装显卡好像是可以显的

网友:
有空换个U试一下

网友(2019-09-11):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
建议楼主把显卡的二级转换电压测量一下 ,众所周知蓝屏代码116 问题就是出在独显这边,但你已经排除显卡芯片的问题了,最好看下他的外围电路供电是否正常 显卡不单单只有一路1.05。有的主板设计还需要1.5的转换,比如联想的Y470

网友:
这种情况,内存,显卡,CPU都有可能。

网友:
ATI报错蓝屏116 继续查显卡方面

网友:
进安全模式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