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01A开机不亮

楼主(2016-01-15):
华硕F401A开机不亮而且开机后不能关机。电流0.4A没有cpu供电rt8885a根据论坛数据测量基本都正常,南桥有点烫发现桥下面有个电感烧掉了接3.3V的,用大电流烧南桥发烫,换南桥后找个电感换上通电即开机跑马。装机可以收钱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很好的维修列子。。直的学习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台,也是烧这里电感。修好装的时候偶然看到C壳键盘这里有一张锡纸,就是这张锡纸引起的。什么垃圾机器的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