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待机芯片RT8205 谢谢

楼主(2016-01-15):
这个芯片的时序是 什么 ,看我分析的对吗?1.16脚vin有19v电压,
2.3和4脚产生2v左右基准电压
3.8和17脚产生3  5v线性电压
4.13脚有3.3v开启3 5v电压

现在我的13脚无电压,3 4脚也无电压,
假如13脚电压不正常,会引起3 4脚的ref电压不正常吗?
13脚是受什么控制,是不是点火回路控制的?

网友:
还有13脚连接的pr411无用料,是不是这个MAINPWON信号就过不来了?

网友A:
13脚好像是大于2.4小于3.15才可以

网友B:
13脚是系统供电 RT8205的主开启信号,必须要得到,你看看 PR411  412   413  电阻以及MAINPWO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从图上看13脚是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个3.17V的电压,没有电压可以查查这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13脚是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个3.17V的电压,没有电压可以查查这段。

关键现在线性电压都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3脚好像是大于2.4小于3.15才可以

线性电压都没 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脚是系统供电 RT8205的主开启信号,必须要得到,你看看 PR411  412   413  电阻以及MAINPWON信号是否正常

线性电压没有,查什么

网友:
EN1是开启哦

网友:
开启信号是从EC发出的哦

网友:
13脚应该是线性电压的开启信号,13脚有了3.17V,线性电压才会出来,查B+,  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都没 没有头绪

ref    vreg3     vreg5这三个必须要有,没有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你看看哪个没有,追一下来源

网友:
先修1,6脚的信号,这个信息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
就算你没有芯片内部图,不管这REF出不出来,这个要工作的EN是必出的,也有那种是触发后出来的主3,5V的,但修的时候不冲突,时序很关键

网友E:
13脚应该要有3V左右的电压。线性电压才会出来 你查下那两个分压电阻和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脚应该要有3V左右的电压。线性电压才会出来 你查下那两个分压电阻和那个电容

谢谢大家,此机进水,现在已经维修好了,PQ407坏了,en不出电压。本来待机芯片坏了,料板上找了个依然是坏的,所以周转这么长时间,有换了一个,3  5v线性有电压,了 1  6脚无电压,就把PQ405去了 1  6脚电压起来, 经查来源 pq407坏,导致1  6脚无电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