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富主板一例 第一次发维修帖,唉 分贵

楼主(2016-01-15):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同行送来的。说清完灰就不开机了。
言归正题,拿到主板以后,插入诊断卡,上电  发现跑码D3

查SPD 发现无3.3V电压

直接ATX接口飞过一根3.3

上电 一路跑码 亮机!

各位坛友们,有分的希望点下方的加分,万分感谢。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你这太没技术含量了吧,这种spd的问题很好解决的,干嘛非得飞线,印象外观!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会引起主板开机上内存报警

网友:
直接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线飞的有点长啊。短小才精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会引起主板开机上内存报警

没有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没技术含量了吧,这种spd的问题很好解决的,干嘛非得飞线,印象外观!

那是你修的好,没办法,有片HP FM1的我折腾了两三天

网友C:
个人建议把烧断线处接,不要向上面一样飞线,有信号干扰吧。

网友:
胶布贴的太豪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把烧断线处接,不要向上面一样飞线,有信号干扰吧。

不会有信号干扰的,因为断线开路的只是spd供电引脚

网友D:
为什么清灰就把SPD清断了呢  同行也够倒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没技术含量了吧,这种spd的问题很好解决的,干嘛非得飞线,印象外观!

等你跑完线我都抽烟一根烟了。。。。。

网友:
楼主的这飞线技术看来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网友:
不敢随随便便就清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清灰就把SPD清断了呢  同行也够倒霉的了

:lo我推测一开始就是灰尘腐蚀引起的断线故障,并非清理灰尘把内存SPD引脚弄断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会引起主板开机上内存报警

补充一点~是不管上不上内存都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是不管上不上内存都会报警

是的,正常情况下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上没有报警。

网友:
不错啊几月不见能力见长啊,已经加分估计,希望继续努力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
现在下载分多难啊,能坚持发帖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我推测一开始就是灰尘腐蚀引起的断线故障,并非清理灰尘把内存SPD引脚弄断线。

SPD都是烧断的吧  灰尘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