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换硬盘,风扇噪音大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5):
IMAC苹果一体机换硬盘常伴随开机半个小时不等的时间就会出现风扇噪音大的情况。解决方案为苹果系统下安装运行附件软件,己成功解决两台IMAC风扇噪音大的问题。

网友A: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温控线没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不拆机的方法哦,别的一劳永逸办法或许还是在温控这块

网友:
是的,两台都没有,被上家丢了应该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应该是温控线没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应该是温控线没插吧

是温控线没有了,然后用的这个成本最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温控线没有了,然后用的这个成本最低的方案

恩恩,很不错,楼主多多发帖啊

网友D:
遇到过好多都是温度控制线没插,重新拆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好多都是温度控制线没插,重新拆装就好了

哈哈,是的,不包括没有温控线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