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6.0集显不能用小修

楼主(2016-01-15):
插上独显可以显示!量VGA的红 绿 蓝 行 场的阻值都正常,用示波器也量红 绿 蓝 行 场的波形都正常。VGA接口旁的两个六脚小芯片以前就拆掉了(那就不是这两个小六脚的问题了),以为是VGA接口旁的几个排阻的问题(471 222 151)都换掉后集显还是不能用,小六脚已经被拆了!排阻也换了!那会不会是08门的问题呢?在料板上找个一模一样的08门换上去后集显可以用了(那个08门型号是U74ACT08L)。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啊   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谢谢大家!!!

网友:
是这个帖子  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谢谢大家!!!

网友:
顺便再问下大家:英特主板装不了系统是南桥的问题吗(主板是杰灵945GC7LM,量了南桥供电有点偏高1.6V,换了供电场管和供电IC还是1.6V,是不是南桥坏了啊?)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示波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不装系统先查主板上各供电和波形是否正常,南桥引起较常见,

网友C:
虽然修了那么多板,但这个芯片我修到的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系统先查主板上各供电和波形是否正常,南桥引起较常见,

大神,南桥供电1.6V不正常吧!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修了那么多板,但这个芯片我修到的很少坏;。

那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啊     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还是很方便的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啊  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谢啦!

网友D:
行 场信号后面 一般会接个  好像三态门  这个门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 场信号后面 一般会接个  好像三态门  这个门容易烧

版主,帮我分析下这个帖子啊    联想IH61M VER4.2主板转下就停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8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 场信号后面 一般会接个  好像三态门  这个门容易烧

版主,英特主板南桥供电1.6V不正常吧!换了供电场管和供电IC还是1.6V!(是桥坏了吗?)桥坏会装不了系统吗?(此板可以点亮,就是装不了系统,进PE还会死机!主板是杰灵945GC7LM的)求指点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