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52G开机不显示电流1.38就不动了

楼主(2016-01-15):
刚接到一台宏基5552G开机不显示的电流1.38就不动了拆下来一看是AMD的cpu 以为是0752001北桥的事呢拆下来一看原来进水了 进的不多看来又要捡便宜了洗刷刷完毕测了一下不短路开机试了一下还是一样量了一下PL7无电压原来是缺电压啊好说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图纸上是RT8209BGQW芯片上写的51117刚才这里进过水 周边电阻我都测了也都正常 看来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找了个5117换上电流刷刷上去了2.2A左右跳变 接屏亮了 三两下搞定 装机测试没问题 此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北桥虚焊也会导致不显示 我这台机器是主板进水烧掉了PU7 简单修复另附上BIOS  AMD独显  分享给大家

5552G BIOS版号LA-5911P.rar

网友:
AMD的笔记本北桥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进水的机器修得干净利落。

网友:
这个供电好像是显卡 的

网友:
修的不错,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