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告知这个待机芯片EN1的来源

楼主(2016-01-15):
EN1的来源是shdn# ,
然后shdn# 的来源就有些看不懂了,H__THERMTRIP# 是过温信号我知道,PLTRST# 是复位信号,跟一个与门电路。要想shdn#开启,Q2的G极得是低电平,因为是与门,必须与门的1脚和2脚至少有一个是低电平,当过温时电路保护,所以与门电路2脚拉低,4脚输出低电平,Q2不导通,怎么反倒shdn#变高电平开启待机芯片了。。
我知道我问的问题很小白,求大神不吝赐教,给我这个小白指点一二,真的感激不尽

网友A:
当H__THERMTRIP#为低电平,PLTRST#为高电平时,也就是U3的1,2脚都为高电平时,4脚输出为高电平,Q2倒通,shdn#就被拉为低电平 。也就是说U3的1,2脚有任意一脚输入为低,哪shdn#就为高。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H__THERMTRIP#为低电平,PLTRST#为高电平时,也就是U3的1,2脚都为高电平时,4脚输出为高电平,Q2倒通,s ...

像你说的,当H__THERMTRIP#为低电平,PLTRST#为高电平时,也就是U3的1,2脚都为高电平时,4脚输出为高电平,Q2倒通,shdn#就被拉为低电平。
可是shdn#必须得是高电平才能有待机3 5V啊,笔记本正常工作时H__THERMTRIP#为低电平,PLTRST#为高电平,为什么反倒没3 5v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你说的,当H__THERMTRIP#为低电平,PLTRST#为高电平时,也就是U3的1,2脚都为高电平时,4脚输出为高电 ...

谁跟你说的笔记本正常工作时H__THERMTRIP#是低电平?  正常工作为3.3     当检测到温度有异常拉低这个信号 导致SHDN#为低 机器掉电保护机器!

网友:
SHDN#是低电平有效的,所以正常要出待机电压得为高电平,  你注意下与门前面的那个三极管就知道了,注意Q3 你们都没仔细看,

网友:
这个也简单,自己去看下这个U3的数据手册,只有当U3两个输入端都为高,输出才会为高,所以这个就比较好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的笔记本正常工作时H__THERMTRIP#是低电平?  正常工作为3.3     当检测到温度有异常拉低这个信 ...

哈哈哈,这回想明白了,太感谢了,豁然开朗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