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820-2936-B)不开机(不触发,无反应)

楼主(2016-01-15):
机器:苹果A1278
版号:820-2936-B
年份:2010
故障现象:不开机,不触发,开机无反应。
检测:拆机,裸板通电流表指针无反应;
测公共点电压无---查充电IC U7000工作条件---14脚ACOK无电压
换ISL6259无果;
换IO(U4900)----正常开机---交货
过几天返修------再换IO(U4900)------开机交货------第二天再返修
再次拿板检测,通电依然是U7000的14脚ACOK无电压,查ACOK所连元件,有U6901,Q5310,R5087-------排除法,一个个换------真相就是Q5310不良拉低SMC_BC_ACOK信号导致不开机附上图
apple A1278 k90i 图纸

 会员6034482元2022-10-9 13:03
 会员10369432元2022-9-26 16:23

网友A:
楼主修苹果比吃苹果还快

网友B:
修苹果比普通机器来钱快,顶楼主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是被拉低而不是没有发出呢?  难道对地阻值很低吗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索。

网友D:
这个机器的SMC_BC_ACOK信号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也想修苹果机啊,可惜没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是被拉低而不是没有发出呢?  难道对地阻值很低吗

对地阻值有400多,但是ISL6259的工作条件表明ACOK这个信号应当发出了但却异常,所以经典排除法,只是我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SMC_BC_ACOK信号是容易出问题?

据我的经验看充电IC坏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苹果比吃苹果还快

惭愧,实际如果我以修这台机器的速度去吃苹果,苹果都长毛毛了

网友E:
楼主不容易 返修两次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容易 返修两次才好

呵呵,见笑了

网友F:
思路清晰,描述简洁。赞,加分。

网友G:
嗯,我上次也碰到一个不出核显电压的,还在扔着呢

网友:
苹果机啊楼主有几百块赚了,苹果机抱得起价

网友H:
可是,换新I/O却没有用不久,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I:
看来露珠很淡定,复杂的维修过程描述得这么简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是,换新I/O却没有用不久,这又是怎么回事

呵呵,因为问题并不在IO,而是Q5310,这个管子在更换IO时有被加热到而暂时回归正常,久了问题便又出来了,这种现象在维修中很常见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露珠很淡定,复杂的维修过程描述得这么简洁

事实上返修两次挺烦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我上次也碰到一个不出核显电压的,还在扔着呢

你那台机的故障难度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描述简洁。赞,加分。

兄弟谬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苹果比普通机器来钱快,顶楼主

希望这个行情不要跌到太快

网友:
谢谢,我有种装B成功的自豪感了

网友K:
苹果机啊,,,现在苹果好贵的把?修理费不能少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苹果机啊,,,现在苹果好贵的把?修理费不能少啊

报价是门技术活,有的400,有的是800,差别就是报价的技术,我不会报价,光管修

网友L:
楼主修苹果机子,还是厉害了嘛。

网友L:
要看得懂芯片数据手册才修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苹果机子,还是厉害了嘛。

我就会修简单的,比如高手上来就秒的,论技术水平,严格的说我属于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看得懂芯片数据手册才修得了吧。

个人观点是不懂看芯片数据手册就修用不着这种水平就可以修的故障,懂看的再去修更变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因为问题并不在IO,而是Q5310,这个管子在更换IO时有被加热到而暂时回归正常,久了问题便又出来了 ...

加热暂时正常,原来乳此。。。

网友M:
a1278故障看来还挺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报价是门技术活,有的400,有的是800,差别就是报价的技术,我不会报价,光管修

是啊,我一同行,,,COMS电池都能报450,,,真心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a1278故障看来还挺多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啊,我一同行,,,COMS电池都能报450,,,真心服了

报价的技术很高

网友:
给力 正好修到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吗?

网友N:
楼主是二极管不良造成的吗

网友:
你二极管不良造成的吗

网友O:
哈哈上天我也修到一台没ACOK  我换了个充电芯片OL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二极管不良造成的吗

是Q5310不良造成的,好像是复合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哈哈上天我也修到一台没ACOK  我换了个充电芯片OL

恭喜了,你们收多少钱啊

网友P:
哈哈··前俩次白费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前俩次白费 了····

是的,前两次叫技术成本

网友(2017-03-26):
看到这种不稳定的就头疼

网友(2017-07-16):
佩服楼主    我接到这种板子 接连两次 出现 这样子情况  估计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修好了就好,苹果的这个机器不太好整啊,EC都是BGA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修的速 度很快吗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楼主修苹果比吃苹果还快

网友:
l楼主专门修苹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是被拉低而不是没有发出呢?  难道对地阻值很低吗

在第一次换EC前就先换过isl6259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 开了下后盖 什么也没动 再开就不定时掉电  后来装了个调风扇转速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Q:
你这个应该是绿灯不亮吧   没ONEWIRE吧

网友:
牛人!厉害学习一下。维修还是要真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应该是绿灯不亮吧   没ONEWIRE吧

是的,是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字数不够30个这条规矩很

网友:
楼主就修了一个问题还是挺幸运的

网友:
现在苹果坏的也多起来了。技术不错,赞个,

网友:
就是怕间歇性的,反反复复不好抓到最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