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算出来的密码不对 有遇到过的没

楼主(2016-01-15):
服务编码 #147H42X-595B 我算出来是:011xeypu 大家谁有算下看看我算的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6-1-17 10:15):
谢谢大家的回复 机器后来客户找到了密码啦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你这个是用什么算的?

网友:
用什么算的  软件吗

网友:
貌似看不懂

网友A:
我算出来是0llxeypu, 小写的L, 不是011xey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是0llxeypu, 小写的L, 不是011xeypu.

谢谢 小写的L我也试过了 也不对 怪了啊

ics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小写的L我也试过了 也不对 怪了啊

你的键盘是不是标准美式(QWERT)的?我算了几次都是0llxeypu.

网友C:
不懂,楼主把技术共享一下吧

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懂,楼主把技术共享一下吧

软解Dell机器的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解Dell机器的密码。

什么密码?BIOS密码吗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小写的L我也试过了 也不对 怪了啊

或者试试: 0lhll8pa  (147h42x-595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密码?BIOS密码吗

是的, BIOS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BIOS密码

如果客户自己设定过BIOS密码。算出来的还有用吗?

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户自己设定过BIOS密码。算出来的还有用吗?

算出来的是Master password, 可以解除客户设定的BIOS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算出来的是Master password, 可以解除客户设定的BIOS密码

好神奇,NEC 富士通等其他品牌的机器可以算出来吗?楼主刷个BIOS试下。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NEC 富士通等其他品牌的机器可以算出来吗?楼主刷个BIOS试下。

这软件只可以算Dell。 刷BIOS没用, 要刷密码芯片。

网友:
找到存密码的芯片 给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NEC 富士通等其他品牌的机器可以算出来吗?楼主刷个BIOS试下。

上次遇到一台东芝的机器开机出现password=可以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