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键盘如何换,本人还是第一次换这种键盘

楼主(2016-01-15):
如图,这种键盘的塑料订如何处理,拆掉了装回去时用烙铁烫吗?求助!!!!!

网友:
就按你说的做,拆完用烙铁烫

网友:
用锡纸沾!大块的沾!

网友:
只能是这样了,不然的话,就C壳一起换了

网友:
用双面胶 新键盘上估计有点的 用铬铁络

网友A:
我换过好几个这种键盘,一般用AB胶,一个孔一个孔里面加一点

网友B:
只能这样,苹果的键盘更变态,金属的点,要一个个慢慢撬掉

网友:
我换过类似三星的,有点霸蛮,我的方法和楼上一样,只不过用AB点了边上,不推荐用502,渗透性太强

网友C:
我一般和壳子一起换 多报价  省事

网友:
烙铁上场全部搞定

网友D:
是我的话就c壳也一起换,这样收的钱多点,且还赚客户的c壳,到时候自己再慢慢搞,这样迅速又快,客户更开心

网友:
用烙铁烫,换完在烫回去,以后很多机器换键盘,都是这样了

网友:
我一般用小刀削掉塑料 拆下来 装上去用烙铁把塑料烫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我的话就c壳也一起换,这样收的钱多点,且还赚客户的c壳,到时候自己再慢慢搞,这样迅速又快,客户更开心

果然老手,以后就这么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好几个这种键盘,一般用AB胶,一个孔一个孔里面加一点

烙铁烫就好了,挺牢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苹果的键盘更变态,金属的点,要一个个慢慢撬掉

学习了,没拆过苹果的键盘

网友:
这个好换 先用刀片一个一个翘 然后用烙铁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和壳子一起换 多报价  省事

强,确实省事又挣钱

网友:
还是只换键盘利润大 这个键盘一个30块 你算算赚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苹果的键盘更变态,金属的点,要一个个慢慢撬掉

键盘边上的螺丝下掉,使劲一拉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老手,以后就这么干了。

哈哈,老手,新手额学到了,下次就这么干额

网友:
建议用ad胶

网友:
是的,要用烙铁烫一下

网友:
楼上的都告诉你了啊,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
我换过,只要烫上去一部分就行了,不用全部烫上去

网友(2016-12-01):
引用 网友E:
烙铁烫就好了,挺牢固的

一般拆大了用烙铁烫 会高低不平 遇到挑事的客户你就又要重新拆

网友:
直接焊,可以的

网友:
用点力使劲扣

网友:
再不行就用扳手

网友:
还不行就弃了吧

网友:
真不行咱不敢了

网友:
就是拆完再把柱子烫好就行了

网友:
电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拆掉了装回去时用烙铁烫,不然就连C壳一把换

网友:
只要客户愿意整个换

网友:
用小刮刀铲去塑料点,一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