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不触发

楼主(2016-01-15):
                             dell-n4010-不触发

     现象:待机0.01 按开关0.02过几秒掉到0.01

拆机测电感对地值,pl9   待机5v短路,拆电感测  后短

  以为要烧机的,看到电感旁有个330顺手拆掉,不断了,就这样好了
运气好吧,短路就拆了一个电容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显卡供电短路的,换显卡,换PCH,IO才解决的,,,,,客户说公司断了下电就成这样了,,无语了

网友B:
优疑惑的是,PL9短路,短路电流怎么这么小?阻值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显卡供电短路的,换显卡,换PCH,IO才解决的,,,,,客户说公司断了下电就成这样了,,无语 ...

客户的话,仅供参考, 如果是我直接换板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优疑惑的是,PL9短路,短路电流怎么这么小?阻值多大呢?

是保护了吧,我修过联想的待机0.01就是3 5vic上官19v电容短路,有个fb烧断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如果你不拆的话,烧也可以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拆的话,烧也可以烧的出来

cpu还在上面挂挂着呢,不能太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保护了吧,我修过联想的待机0.01就是3 5vic上官19v电容短路,有个fb烧断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恩恩,总之好了就行,您说是吧,呵呵

网友:
秒杀啊,高手都是这样修板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直接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