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是EC供电吗

楼主(2016-01-15):
联想G480不开机,作为一个小白一边看主板,一边看主板,不说了都是泪。大哥们帮我看看EC供电是哪个点

网友A:
12脚 有一个VTT 你没把图发全 待机供电的没有 BAT电池供电的也没有

网友B:
你这个图上是1.05V的VTT电压,不是EC供电,EC供电应该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上是1.05V的VTT电压,不是EC供电,EC供电应该有3.3V。

我不知道在板上哪个点,看得我头晕,我只通过电阻来判断。关键主板上那电阻标的我都知道是哪个,我画出来的那个点是VTT吗

网友D:
这是B图,还有一个A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B图,还有一个A图

图来啦,赶紧看看,热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 有一个VTT 你没把图发全 待机供电的没有 BAT电池供电的也没有

图来了,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发的图不全  搜索AVCC试试吧

网友E:
avcc待机供电,cddso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avcc待机供电,cddso电

已找到,3.3v

网友:
不知道可查EC的资料啊!或查待机3、5伏是否正常。一般EC供电都是取自待机3、5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在板上哪个点,看得我头晕,我只通过电阻来判断。关键主板上那电阻标的我都知道是哪个,我画出来 ...

如果没电路图,在待机时,围着EC量一圈周围的电容、电感,如果有3.3V电压,EC就是有供电,而不是去看什么电阻。

网友:
看图纸 数脚呀

网友:
你找下AVCC 这个就是ec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