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集成块不好对齐

楼主(2016-01-15):
从拆集成块,到拖焊集成块结束都不是问题,唯独在焊前集成块脚和PCB板脚不易对齐,集成块总是在上面滑动,即使费了好大劲对齐了,拖焊完一检查,有两面引脚对的还算齐,但另俩面引脚就错位了,能错半个位,还好没连脚,看视频人家对脚时非常轻松,我为什么对不好呢?这里有啥诀窍吗?恳请大师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你都沒有對齊,還連鍚

网友A:
多多練習就會了

网友B:
看迅维的焊接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練習就會了

没有建设性意见,差评!

网友C:
对齐不对齐这是完全靠你的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迅维的焊接视频

上面的截图就是迅维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齐不对齐这是完全靠你的眼力

眼睛是有点不给力了,老花镜再加放大镜

网友D:
加点焊膏,就不会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点焊膏,就不会连锡了

和主题无关

网友D:
焊盘上,加点焊膏,就会吸住,然后,再焊

网友:
大叔是你老花眼不行吧 你先对左右两边在在对上下 慢慢调整就能对好了 手别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上,加点焊膏,就会吸住,然后,再焊

这都试过也不太管用,刚才突发奇想,明天准备用透明胶带把集成块和底板粘住,再看一下效果。谢了,。

网友:
我们考这个试要4分钟内完成才算合格(对好位,拖焊好无连锡无虚焊)。

网友:
先焊对角,定位后再进行拖焊。有脚连焊,多加焊膏,烙铁干净后轻轻刮一下就开了。

网友E:
先对齐,然后用镊子按住,用风枪吹,锡融化后,就可以冷却,松开镊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对齐,然后用镊子按住,用风枪吹,锡融化后,就可以冷却,松开镊子了

这个方法也试过,用镊子压还不如不压,压完更容易错位跑偏。

网友:
我开始焊接EC也是的,对位时间比焊接还要多,后来有个方法,拆下后烙铁把焊盘拖一遍,不要有毛刺,然后抹点助焊剂,直接热风枪吹上去,助焊剂效果好的都看不出来换过EC了。

网友:
先对齐用烙铁固定四个角再用风枪吹。

网友G:
取下EC  后 焊盘上 点焊膏用吸锡线 吧 焊盘托平 不要用焊锡 加烙铁在上面 拖那种根本不好对脚的  用吸锡线吸平后对,怎么对角 还真没啥好方法 全看自己感觉,对好脚以后 烙铁 弄干净 然后 上一点点点点点的 锡在烙铁头上 然后取拖锡会发现最后只有一点 锡残留在引脚少  要是怕 虚焊 来回多拖几次,全部脚 上完锡之后 ,一个脚 刷点焊膏 烙铁头 弄干净 一般直接烫一下 锡 就会被吸下来。 拖锡 ,吸锡 最主要的 就是吧 烙铁弄干净。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你不易对齐估计和我当年 是一样的  在焊盘上 使劲 加锡用烙铁拖 那种平不了的,锡吸线  去吸平最好

网友:
先对好位后,焊一下对角两个角就不会移位了

网友:
只有多多练习!!熟能生巧!!实在不行就去实地!!饼哥,老徐亲自教你焊接 包你学会!

网友:
关键操作 1 处理焊盘要干净
                2 对位后可以先简单固定4角
多练习不难的

网友:
先拿铬铁把两个边的脚位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沒有對齊,還連鍚

新手对齐法!手拿住芯片,烙铁四角焊一只脚,不对在慢慢纠正,老鸟就直接拿镊子摆正芯片拿风扇式风枪吹四角,定好位后,风力不要过大,吹一片芯片,擦一遍焊膏再吹一遍就OK了,不好再烙铁拖一遍。。。。

网友:
我焊IO先焊四个脚  然后再慢慢 焊  最主要是练

网友:
去实地 保证你马上会

网友: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拖锡拖平,然后用手按住对齐,烙铁在两个边先上一点锡固定住,然后就可以放心拖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下EC  后 焊盘上 点焊膏用吸锡线 吧 焊盘托平 不要用焊锡 加烙铁在上面 拖那种根本不好对脚的  用吸锡线 ...

朋友就你说到点子上了,据我多次操作,难对脚主要是焊盘上有锡,焊盘每个脚上的锡会凸出出来,形成鼓肚,集成块引脚在这些鼓肚上由于接触面积小,就很难放平稳,左右上下来回滑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像你说的,用锡线把焊盘上的锡拖平,这样集成块放上去肯定不易滑动了,对脚就变成很容易的事了,不过问题又来了,底盘锡没了,托焊时必须要加锡(看视频人家是不额外加锡的,就利用焊盘残留的焊锡托焊),量掌握不好又会造成锡的连脚,这又不是想要的结果,不过你说拖时烙铁加少量的一点点锡应该是个办法,今天有时间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感谢朋友相助,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22楼说的有道理,但在焊集成块引脚时就错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也试过,用镊子压还不如不压,压完更容易错位跑偏。

焊盘先要拖干净,这样就不会跑了

网友H:
见习维克  怎么上去的 先整理焊盘和ec引脚上的锡   对齐先要整理ec引脚 不能变形  然后对齐一1个方向就是4边的一个边啦 在试着移动对下其他方向   在沾锡固定几个边   主要是整理焊盘 引脚这些前期工作      镊子不是用来夹ec的  只是用来推动他对齐

网友:
IC用风枪吹下来后,要马上在平整的平面上轻轻的压一下,让引脚尽量被压平。
把板子上的焊点加锡,拖一遍,洗干净,

功夫到家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虽然焊点不是平整的,但绝不会有毛刺,不影响后面的操作(不管是用烙铁给IC定位,还是风枪吹)

本人不用吸锡线,太慢,没效率,还搞不干净

网友:
原来焊IO这么多学问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习维克  怎么上去的 先整理焊盘和ec引脚上的锡   对齐先要整理ec引脚 不能变形  然后对齐一1个方向就是4 ...

天天签到。就上去了你说的貌似有点道理,谢谢了。

网友:
多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像楼主一样,觉得集成块好难对齐,方法也可以想到,就是前面说的,把焊盘拖干净,不过这样弄就太费时间了,估计老手没几个会这样搞,都是先定好位就直接焊了,这个估计还是得靠多多练习才行啊。

网友:
我拿镊子按住吹。。。

网友: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吹下来EC前稍多加BGA焊膏,吹下来后,把EC焊盘脚位上锡拖干净,焊盘不要洗,你放EC上去,焊盘上吹过的焊膏会有粘性,会粘住EC的,你用手指推,对住脚位,一般粘住后轻推是不会动的,EC4个脚上焊住,就焊吧

网友:
说起来都不难,真正做也不容易,还是要多练才行

网友:
焊这种我都是用风枪焊的  只要是有两边对齐  其他两个就齐了   没事用废板练练手

网友:
表示焊EC的时候经常搞断引脚

网友:
看来lz和我一样,都是手残党

网友:
焊芯片是功夫  用风枪口大一点 多放焊油

网友:
这东西多练就会了,没什么诀窍,以前我一看见QF封装芯片就怕,但是现在就不怕了

网友:
吸锡线啊,托平,你想怎么焊就怎么焊

网友:
焊盘不干净 !!!

网友:
焊个EC我2分钟最多

网友:
这个东西要温柔的急不得呵呵,关键还得看自己的手感

网友:
楼主说的跟我以前一样,手一抖刚摆好的位又错开了,其实你只要把焊盘拖平,如果ec脚不平也要拖,然后在ec的脚涂一点焊膏这样它就不会滑了,

网友:
焊工不错啊,洗一洗,就好了吧

网友:
楼主是手抖吧- -

网友:
慢慢练习。多做事

网友:
你应该先焊接一两个脚对齐  对好了在用热风枪焊接就好了  记住要对齐后在用镊子按住基本就可以了   具体的就要多试试

网友:
只要烙铁好  焊锡好    越害怕就越沾

网友:
新手都有一个过程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焊盘 IC脚得拖平 对的时候涂油有粘性 然后或吹或拖焊

网友:
全看自己感觉

网友(2016-03-14):
加焊膏,烙铁温度要稍高一点,然后用锡一下子拖过去,我平常是这样的,焊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