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L550手摸电阻才能触发

楼主(2016-01-15):
接修一台NEC LL550 机子版号 DAAK3NMB6D0  REV   机子来时候问题是待机0.01触发0.02 可以开关3V  5V 有    如图红圈里R1214原来是被人直接连的  由于不知道数值就随便装电阻试了  阻值100欧以内  电阻电压3.4 3.5  二极管不连电阻一头1.4  不装电阻二极管不连电阻一端是1.4另一端是  -1.8  触发以后用手触摸电阻不连二极管的一头  或者先按住再触发机子可以正常亮机 不用手触摸触发以后电流都是0.02     电阻换阻值多小的都一样 求教这样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有没有图纸?没有图纸找个板 对照着修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只能跑线路看电阻的功用了。

网友:
这个好像论坛又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