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6-01-15):
这个黑色 网上查的说是叫继电器,我也不认识。上面有型号,谁能告诉我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A:
接24v直流电后能听到吸合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24v直流电后能听到吸合声

听不到了,以前是有哒哒声,现在没有

网友C:
继电器为什么还有电阻,电容,二极管,干什么用的。翻过了电路板。测量一下线圈阻值是否断线。

网友D:
接24V那级线圈有阻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听不到了,以前是有哒哒声,现在没有

再测量触点不通的话,就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一般是通过测量本身常开和常闭触点两端阻值来判断好坏

网友:
继电器最简单的元件了!一个线圈,一个或多个触点组成的。只要线圈两端通额定电压应吸合,常开触点闭合。

网友:
加电压测通不通

网友:
接24V,测量通断

网友F:
换了那个CBB吧,电容降压没了

网友G:
请问这个24V应该往哪个脚上接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24V应该往哪个脚上接呢

还是自己找书先学习一下吧,这里也不可能像老师讲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测量触点不通的话,就是继电器坏了

哪个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为什么还有电阻,电容,二极管,干什么用的。翻过了电路板。测量一下线圈阻值是否断线。

线圈是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24V那级线圈有阻值的。

有阻止,凤鸣档  会响

网友:
一对焊点是24伏的线圈,另外一对,就是一个开关,当线圈通电,触点就会闭合,另外的一对就通了,就这样一个原理

网友I:
妳那个电阻 下面的pcd板都烧的发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妳那个电阻 下面的pcd板都烧的发黄了!~

是的,炸掉了,电都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自己找书先学习一下吧,这里也不可能像老师讲课一样,

或许点拨下,他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分4脚和5脚,一般是5脚,分线圈和触电

我那个是有个比较大的线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那个CBB吧,电容降压没了

什么是CBB???

网友:
就是一个继电器

网友:
我知道就是个继电器啊

网友K:
找到继电器的线圈引脚测阻值,然后给线圈加上24vdc电压看能否吸合,能吸合在检查触点以及继电器的供电回路,不能吸合一般是线圈断路了

网友L:
拆下来加电测试通不通

网友M:
这东西是什么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东西是什么上的

是个封口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拆下来加电测试通不通

下面已经炸了,怕还有短路,接电再次跳闸或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找到继电器的线圈引脚测阻值,然后给线圈加上24vdc电压看能否吸合,能吸合在检查触点以及继电器的供电回路 ...

你说的吸和是不是哒哒响的?

网友N:
应该就是烧的痕迹那里坏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就是烧的痕迹那里坏东西了

PCB背面都起铜皮了

网友O:
板子上面大概有晶闸管损坏吧,不然不会掉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板子上面大概有晶闸管损坏吧,不然不会掉闸的

晶闸管?不认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不认识啊。

晶闸管又名可控硅(分单向、双向两种),你这个可控硅,在这里起调节电压以控制封边机的温度,你的图片上那个似晶体三极管的就应该是可控硅。因为你传得图片太小,又注重那个继电器,所以看不清那个可控硅、就是第二张图片中大拇指指尖指的那个黑色有三条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晶闸管又名可控硅(分单向、双向两种),你这个可控硅,在这里起调节电压以控制封边机的温度,你的图片上 ...

感谢你的细心讲解,我就5分权限 都给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吸和是不是哒哒响的?

是的,继电器吸合时候是有嗒嗒想的声音的,触点你查了吗,有常开与常闭之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的,炸掉了,电都跳闸了

跳闸应该是板子上交流输入的部分有短路的原件,你查查整流管与那个三脚原件的好坏(我看不清楚型号或许是可控硅)板子上面有烤焦的痕迹应该是电阻流过的电流大,发热造成的只要阻值没有变化还可以用,在没解决故障前不要贸然加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跳闸应该是板子上交流输入的部分有短路的原件,你查查整流管与那个三脚原件的好坏(我看不清楚型号或许是 ...

那个3交的东西怎么测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的,继电器吸合时候是有嗒嗒想的声音的,触点你查了吗,有常开与常闭之分的

吸和是不是只要接DC24v就可以听到?

网友P:
这是一个塑料封口机的控制板,根据跳闸的迹象可判定是由于负荷变压器短路烧坏引起的,同时继电器触点也必烧结损坏,必须同时更换变压器和继电器才能正常工作,其他元件不必考虑,因为继电器的供电和控制是阻容的,即使损坏也不足以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这是一个塑料封口机的控制板,根据跳闸的迹象可判定是由于负荷变压器短路烧坏引起的,同时继电器触点也必烧 ...

你说对了:是短路导致跳闸的,这个是塑料封口机。  变压器是哪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是短路导致跳闸的,这个是塑料封口机。  变压器是哪个?

变压器在封口机内部,打开封口机底盖即可看到,有4根引线,较粗的2根通往发热带,较细的2根通往继电器控制板。变压器是否损坏可通过外观检查和仔细嗅闻有无烧焦味来粗略判断。继电器的判断在没有万用表等工具的情况下比较难,可用替换法测定,反正这种继电器价格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变压器在封口机内部,打开封口机底盖即可看到,有4根引线,较粗的2根通往发热带,较细的2根通往继电器控 ...

是不是好多铜线的那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好多铜线的那个?

是,只不过有的是铝线,外表像铜线。这种变压器故障率较高。闻味不能判别的话,可在初级串入200W灯泡再接入220V交流电源进行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只不过有的是铝线,外表像铜线。这种变压器故障率较高。闻味不能判别的话,可在初级串入200W灯泡再接 ...

哦哦,,谢谢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和是不是只要接DC24v就可以听到?

是的,这个继电器是直流24v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24vdc电压就可以工作也就是吸合,不过吸合的声音如果不是很仔细听的话有可能听不清楚,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测触点的通断,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个3交的东西怎么测好坏?

那个3脚的东西型号是什么呢,三极管有pnp与npn之分也就是测量时候导通的方向不同,pn结是单向导通的,如果是可控硅我建议还是用新品替换,继电器你查过是不是好的

网友Q:
没有声音估计这个继电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声音估计这个继电器坏了

我已经把那个小班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3脚的东西型号是什么呢,三极管有pnp与npn之分也就是测量时候导通的方向不同,pn结是单向导通的,如果 ...

我已经把那小班换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吧

网友:
应该就是继电器坏 ,我 没有那继电器,就直接换了小板

网友R:
直接加电压,多少伏就加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直接加电压,多少伏就加多少电压

呵呵, 我都换了小板了,去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