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鱼机D525的BIOS 要BIN格式的,不要ROM

楼主(2016-01-15):
求打鱼机D525的BIOS 要BIN格式的,不要ROM

求打鱼机D525的BIOS 要BIN格式的,不要ROM

网友:
格式不重要,可以自己改后缀名....重要的是能用的程序...

网友:
改了 用不了  用编程器写

打开全是FF  只有BIN格式的才可以

网友A(2018-01-21):
楼主找到了吗  我现在也需要个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了吗  我现在也需要个

没有找到,废了那个机

网友(2021-11-28):
这么简单的问题 转换

网友(2023-12-13):
D525 cpu核心电压  内存电压都正常  启动触发信号也正常  风扇可以转  但是就是进不去系统  bios界面也不显示  啥原因?  有遇到的吗   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24-09-26):
我这里有个备份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