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液晶显示器 电源——六脚电源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6-01-15):
今天维修一台 新境界 f2007液晶 led显示器  ,检查发现 电源管理芯片  63a03 损坏,手头上  无此类芯片。
上次在 同行 手中  购得  易美逊 led  料板  20张(统一型号,电路结构相同),对比发现与 正在维修的 新境界 相差无几。  取下芯片 更换。 好了。
随后 ,一 一查看料板 芯片型号,发现料板上芯片型号 ,不是相同的。 总结如下:
63A03   37RD3   37RD1  73F18  37RDC   73F04A  37RC6    它们之间 可以相互 代换。
63a03  63a22  63818  63742  (此为论坛上搜索的 可以代换型号,没有验证)。
63a03  OB2263MP 63A23P 63742   (网上卖芯片的 告知 ,可以代换型号 ,没有验证)

网友:
现在这种型号的标注五花八门的,真是不好判认。

网友:
芯片代换最好是查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电源电路万变不离其宗,一般8脚芯片驱动的较多。

网友:
这种6脚IC基本可以代用  貌似三脚没有外围电路就对地并个104电阻就可以了? 那天才修了一台代用无效结果并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很多芯片都找不到PDF,换起来麻烦啊

网友:
全部可以用OB2263加上一百K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