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图,我不知道那一段接到哪里去了,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2016-01-15):
我不知道图上那个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接到哪里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号接到很多地方啊   你看信号后面的数  代表页数   19 27  36 37 这个信号都去了  SLP_S3按开关后  南桥出的上电允许信号

网友:
第19、27、36、37页有此信号,或在查找里输入信号名称搜一下。

网友:
多看电路图,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懂了 这个主要还是你不太懂电路图  多做就知道接哪里了 你这个信号有链接很多地方啊 太笼统了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 ,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很多的,你不会查找电路图吗?

网友:
看不懂图,谁也没有办法,只能找学校先学习了,,

网友:
直接搜索这个信号啊
你给出具体版号 大家告诉具体位置

网友A:
是从哪里来,还是接哪里,接哪里就多了,不上电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这是PCH发出来的,进S3时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从哪里来,还是接哪里,接哪里就多了,不上电还是怎么回事

联想g480,不触发,cpu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PCH发出来的,进S3时拉低

他们说这个是cpu上电信号

网友:
这个南桥返回的信号是去很多地方的,还不会看图纸吗

网友:
有图纸还不知道去了哪里,查图纸呗

网友:
这个信号是PCH发的。

网友:
看你在 搜索框里打 19 了 估计 你就擦不到了了,  应该打pm_slp_s3# 就知道了  之前是 19页的意思 若果 你知道这个 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