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年笔记本维修经验想修手机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6-01-15):
有两年笔记本维修经验,想同时修手机,上手快吗?和修笔记本用的工具有什么 差别。

网友A:
焊工,尤其是植珠,拆屏换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工,尤其是植珠,拆屏换屏,

经常拆换ipad屏,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工,尤其是植珠,拆屏换屏,

经常重植0.5的球,可以吗

网友C:
可不可以还是用手机板来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还是用手机板来多搞

我的意思是刚开始搞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修手机有风险。有的手机来的时候开机,修着修着就不开机了。

网友:
焊工,手机的焊工特别是苹果的焊工,与手工比起来,笔记本根本不算焊工,理论就没那么重要了

网友:
电流表不一样,有显微镜,打磨机,测试架,一开始还是先植锡除胶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重植0.5的球,可以吗

手机植珠是锡浆,练会了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拆换ipad屏,可以吗

不可以的,要多练习,现在的手机屏越来越薄,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