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mini 换触摸,不带ic的,能无伤拆下来吗

楼主(2016-01-15):
ipad3 mini 换触摸,不带ic的,能无伤拆下来吗,就是没有触摸芯片的那种,另外,指纹感应的排线那里被我拆坏了,不过装上按键还能用,怎么试试触摸还能不能用(不需要客户就可以试)。

网友A:
可以 我都是直接上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都是直接上刀片!

这也行?不会把那里的su料割断吗

网友B:
以后刷机估计会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刷机估计会报错吧

没有指纹还会影响刷机?长知识了

网友:
指纹坏了这机器不久报废了??要是线坏的不严重赶紧飞线飞上吧。

网友C:
一般先背面加热,在用手术刀慢慢撬开,指纹不能用,刷机就会报错53跟6和6plus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背面加热,在用手术刀慢慢撬开,指纹不能用,刷机就会报错53跟6和6plus 一样。

学习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掌握温度,用刀片慢慢的撬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