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开关后25秒出 logo

楼主(2016-01-15):
联想 g470 开关后25秒出 logo,店里有一台g470,开关后只用5秒就亮机,把程序直接换过去后还是开机慢,二代的cpu,求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2代的U不应该是BIOS的问提的呀,你试试这个 g470 i3 独显

网友A:
还是不行的话,你就把你备份的给我,我给你改一下,

网友B:
若BIOS正常 可以考虑 桥 U 外设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的话,你就把你备份的给我,我给你改一下,

me吗,我改过了,不行,主bios也改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BIOS正常 可以考虑 桥 U 外设等

可是其他功能一切正常,不敢冒然动桥啊,u也换过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e吗,我改过了,不行,主bios也改了,不行

进系统之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之后能正常使用吗?

试过可以的

网友:
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换过两个了已经,都不行

网友:
裸板点   可能检测哪个外设时间过长了

网友:
也没说你有没有裸板点过啊,会不会有外设卡的,或者有哪个影响开机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G470 BIOS 不会有这问题,,还是主板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
声卡拆了试下,

网友:
6系列主板BIOS问题应该不会导致亮机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