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下敲盘的硬盘好修吗

楼主(2016-01-15):
小白请教下敲盘的硬盘好修吗,我这有好几块敲盘的硬盘,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修出来,求维修的思路与检修的流程(仅需要敲盘的检修,不用搞一大堆,越简单明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磁头坏了就不行了

网友:
只能在无尘环境中解体了。

网友A:
关头,如果关了还敲,报废处理.

网友:
磁头坏了, 放弃放弃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头,如果关了还敲,报废处理.

请教怎么关头,或者给我一个教程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怎么关头,或者给我一个教程的链接,谢谢!

去买个pc3000,什么盘都可以关....也就几w块钱...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敲盘能够搞定,就已经是修盘的高手了!单有理论知识不行,关键是工具......

网友:
这要看情况的   情况不一样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敲盘就是一启动,哒哒响么?

网友:
我有一块WD250G敲盘西数没修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块为修好的盘(当然总量有限)。换磁头就没必要了,不然买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