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独显不识别

楼主(2016-01-15):
本机被摔过,除了屏幕,和硬盘报废外,其他一切都正常,能开机。但是装过win7旗舰版的系统后。独显找不到了。显卡驱动就是不认。

网友:
可以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独显供电,时钟查了吗?

网友:
+1.5VGS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一个 玩游戏蓝屏 然后掉独显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本的通病,1.5VGS好短路

网友:
摔过了   就得操心看看独显是不是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摔过的不好说了

网友:
我也碰到   独显关掉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