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Z97-K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1-15):
  今天一天的在下雨 一天的没事做 呆在店里玩了一天  没想到的快下班了 收到一件货 客户寄来的 打开箱子一看是台主机  应该是要修的  没写什么问题  拿起主机放到维修台 打开机箱盖 看了下  我去 华硕Z97-K rev1.05单桥主板 看成色还很新 应该还没过保 难得来一快Z系列的板 不修修下手痒啊 只要小心点 不要弄出太大的痕迹 就算修不起来 在拿去保也不迟  想到做到 先上电测试下看什么问题 插上电源线 按了下开关 没反应 我去 没反应  换了个电源也一样 有点难搞啊 主要怕没配件啊 不管了 先修修看在说 拿起螺丝刀 拆下主板  放到维修台     先来张全图  型号

      由于是晚边快下班时修的 光线有点暗 将就着看吧
     插上电源 插上诊断卡 看了下 待机灯有亮 那就是有待机电压 量了下 开关针3.3v正常 强制开机量了下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总线供电1.1v正常 cpu由于有散热片挡着就没量了  电压的有那会是哪的问题呢 本来想先换个IO试下的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要是换了还不行 又修不起了 拿去保修 被看出来 不保了就不好玩了 无意间看见桥散热片下面有点脏 感觉好像是蟑螂屎还是什么的 拆了散热片 发现晶振周围的是 拿了洗板水洗了下 想了想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吧 量了下晶振两个脚的电压 一边0.6v 一边0v 我去 这相差也太多了吧 从料板找了个晶振换了上去 再次插上电源 量了下两只脚的有0.3v多了 按了下开关排针  好了 正常开机显示 你妹的这就好了 太没挑战性了吧 难得来一块Z系列的板这么快就好了 我也是醉了 真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在给我碰到一块 最好是有点挑战性的板      好了就这样吧 好几天没发帖子了 就把这个发上来了 小问题的有点不好意思发  没分了 各位囊中羞涩的看着给点吧

 会员13942372元2022-11-29 11:42
 会员47282元2022-10-16 12:10

网友A:
终于看到一篇华硕不是822问题的了,最近看到的华硕都是电阻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一篇华硕不是822问题的了,最近看到的华硕都是电阻们

就是太没挑战性了 上次那块Z99的也是 刷个bios就好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没挑战性了 上次那块Z99的也是 刷个bios就好了 我也是醉了

一般普通坏的主板,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实维修中,太难的故障还是占少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普通坏的主板,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实维修中,太难的故障还是占少数

可是这也太好修了点 换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也太好修了点 换个晶振就好了

你这是在炫耀吗?要知道多少小白都不会修呢,你干脆把开机电路给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炫耀吗?要知道多少小白都不会修呢,你干脆把开机电路给讲一下

开机电路还是算了 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都是一些基本的故障,没有那么难得问题

网友:
遇到晶振一脚没电压的我还是习惯性先打下晶振两脚对地值再换晶振

网友C:
首先看到下面大神 加的分 我这2分 明显有点逊色~~我都快不好意思加了 不要嫌少 呀
说故障简单  你这句话就不对了
懂的 什么故障都简单 不懂得 什么故障都难
这个证明  你 技术造诣很高了
要是我拿到这个板 估计我碰都不敢碰  怯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到下面大神 加的分 我这2分 明显有点逊色~~我都快不好意思加了  不要嫌少 呀
说故障简单   ...

哈哈,好一个  “懂的 什么故障都简单 不懂得 什么故障都难”   梦幻看到这句话,估计就无言以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路还是算了 我也不是很懂

我有具备挑战性的板子,版主玩不玩

网友D:
BIOS也不读出来分享,鄙视一下貌似版主上回有个不常见的板子也是没读BIOS出来分享,被小小的鄙视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一个  “懂的 什么故障都简单 不懂得 什么故障都难”   梦幻看到这句话,估计就无言以对了

这是对梦幻版主 技术的崇拜 拜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也不读出来分享,鄙视一下貌似版主上回有个不常见的板子也是没读BIOS出来分享,被小小的鄙视了下:l ...

好了 发出来了 还好这次有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一个  “懂的 什么故障都简单 不懂得 什么故障都难”   梦幻看到这句话,估计就无言以对了

我已经无言以对了  难得装次逼 一点的不懂得配合 不配合就算了 还拆台

网友:
从学校出来就没怎么修过台式机主板了,跟楼主顶一个。

网友:
梦幻、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请 不要 灌水 谢谢

网友E:
楼主RP真不错,为啥我就没那个RP呢

网友F:
哈哈哈  楼主应该庆幸自己白捡个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楼主应该庆幸自己白捡个便宜啊

是啊 我也没想到可以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RP真不错,为啥我就没那个RP呢

请问什么是RP 这个真的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有挑战性的怕不好修了把,呵呵。

网友:
其实修板不管晶体坏或桥坏,板修好了并拼了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无言以对了  难得装次逼 一点的不懂得配合 不配合就算了 还拆台

你没看到我在配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RP真不错,为啥我就没那个RP呢

就是人品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RP 这个真的不懂什么意思

就是人品的意思

网友:
晶振损坏 导不开机

网友:
楼主眼神犀利,这都被你发现了,其实不管是什么坏,能修好有小钱钱赚才是硬道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主板太新了 小小白表示没修到过  不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换晶振修好了,我就不会,从没修道换晶振好的,有问题的都是南桥

网友:
换晶振好的板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 收藏了啊!谢谢楼主

你的负188分了 还灌水 你的被警告那么多次了 你想被封号 禁言吗

网友H:
哎 我上个月接到一个板子 问题跟楼主的一摸一样 我晶振都没换 我是直接加点焊油炸了一次 印象很深的就是圆形的华硕散热片  还有小强分泌物遇热后的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 我上个月接到一个板子 问题跟楼主的一摸一样 我晶振都没换 我是直接加点焊油炸了一次 印象很深的就是圆 ...

只要能修好就行 换不换的一样

网友:
Z97人家27个一起打包下!你这才一个,上次修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是有时客户打不开机机,待机有图秒杀。

网友:
厉害  直接秒杀

网友:
运气好,观察得也仔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爽

网友:
多庆兴呀,要是真找不出问题 要返多闷呀

网友:
晶振电压两个脚压差一般在0.3v左右

网友:
维修好了就是好贴,

网友:
不触发,32.768没起振吧,对吧楼主,学习了

网友:
赚了多少钱

网友:
我不是老板 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想挑战都不给机会啊 哈哈

网友:
看到新板子还没有开始维修 就激动起来了

网友:
我们不看主板高低,有技术含量就行,你这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I:
哥你这要返修啊,一定要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你这要返修啊,一定要加焊桥,,,

和桥没关系 加焊桥干嘛

网友I:
电压不是桥里出来的吗,频率也是给桥的,我上次修的B85换了好多晶振,每次都是换好能用一阵隔天又不行了,加焊桥后再没返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电压不是桥里出来的吗,频率也是给桥的,我上次修的B85换了好多晶振,每次都是换好能用一阵隔天又不行了,加焊 ...

应该不会返修 我的现在也没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返修 我的现在也没返修啊

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J:
LZ的附件是什么?BIOS?还是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的附件是什么?BIOS?还是点位?

BIOS 点位我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