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VPCSD-113T修过通病电容还不触发

楼主(2016-01-15):
这个机器我修过两个了,都是充电芯片给的一个DC电压接口旁边三个电容其中一个,第一台修好了,拿掉后不插电池待机0.012到0.002来回跳,插上电池开机正常,交机拿钱。但是这个I5的也是那个地方坏了,拿掉了,开机正常放了两天就不开机,以为电池没电了充一会还是开不了,拆下电池在装上又开机,第二天准备要给客户,开机一试又不开机了,现在拆下来发现主供电那里电压在跳,主板滴滴滴滴滴的响,待机0.015到0.002跳,上电池有充电电流,触发一下有电流变大的样子,但是瞬间就掉了再怎么开都没反应。待机也换过,U15那里也加过10K电阻,加了之后发现滴滴滴滴滴滴速度变快了。DCBATOUT电压只有5V,全板测试无短路,有修过的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
DCBATOUT 只有5V,那就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啊,要去查DCBATOUT的产生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完全通过  充电芯片的主供电不稳定   导致后级跟着跳   查保隔吧

网友:
那为什么我接上电池,待机就出3 5v的呢,待机0.009,再拿掉电池一样不触发,这个机器应该是待机不出3 5V的,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充电芯片换过不行。在*词语被过滤*基地也有人遇到,但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