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液晶拆卸+指纹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5可以抢楼

楼主(2016-01-15):
Today I have how depolymerization iPhone 6S LCD 1-frame 2-Backlight 3-Fingerprint iPhone 6S LCD Removal + Fingerprint video downloads

网友:
What the hell You speak English to me! I don't like this domineering..
You are how to open the apple 6S I do not know, but also to download to see... Despise you

网友:
是HOME键吗??不懂手机

网友:
还都洋起来了  彪英语了!

网友:
都在彪英文装B么?我去,拆个屏而己,不要搞得这么大阵仗。

网友:
都是牛叉的人

网友:
打出来的字在到谷歌翻译 在复制粘贴过来你也可以装B的

网友:
总不是高温加热,完了后把背光这一块弄掉,再把背光跟铁皮分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