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T-S2 USB接口所有不能用,求帮助

楼主(2016-01-15):
一块技嘉GA-M68MT-S2 AM2 NV单桥的主板,USB所有接口不能用,查USB供电,数据都正常,桥也换过,还是不能用,不知道还有哪里会有问题?求指点帮助。

网友A:
查下USB的48M时钟,USB的偏置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USB的48M时钟,USB的偏置电阻

NV单桥没有看到48时钟,偏置电阻有看到

网友:
感觉还是哪里修的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单桥没有看到48时钟,偏置电阻有看到

时钟是桥给的

网友:
有图纸的话,查一下单桥外围USB相关的配件

网友:
看看时钟正常不   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当然是USB  OC的问题   就那几个电阻  查下

网友:
数据线的两个电感换了就好

网友C:
数据时钟经过的两个电感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时钟经过的两个电感换了就好

没有发现连接有电感呀?

网友:
USB 口的数据端一般是经过一个电阻,或者电感,连到南桥。另外的2端接5V供电和地。根据这个思路去查。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刷个BIOS?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