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电压19V,用可调电源调低到电池电压可以吗

楼主(2016-01-16):
笔记本适配器电压19V,电池的电压却只有7.4V,如果我用可调电源把外接适配器电压调低到7.4V,笔记本能正常工作吗?
我个人觉得只有ACIN信号检测不能通过,还不能给电池充电,但是如果ACIN信号能正常发出的话,笔记本就能正常工作,我这么理解对吗,求大神告知,本人小菜鸟,求大神告诉我,谢谢啊

网友A:
电池电压7.4v,太低了吧,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7.4v,太低了吧,不正常

有些电池电压就是7.4V的,两个3.7V电池串联后并联,如果觉得太低,可以举个例子,假如电池电压11.1V,那我把可调电源调成11.1V,只要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通过,那笔记本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直接上适配器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