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G41T -M5 V:1.0 有vcore就是不跑码解决思路

楼主(2016-01-16):
刚接触到主板维修,看别人修那都不是事,自己拿手里脑袋里一片浆糊了。如题,ECS G41T M5 V:1.0 主板在测完全版没有短路后,上电正常开机了。记得老师说要很多条件都满足了才会有CPU VCORE ,所以就直接测了CPU VCORE   有1.05V ,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换了几个诊断卡都不跑码,是不是要刷BIOS。新人求助贴,还请知道的师哥师姐告诉下。

网友A:
你学过远程培训啊?

网友:
按照顺序把各供电都检查一遍,有CPU VCORE不跑码,那你还需要检查时钟,还有复位信号这些。没正规学过猜的。

网友:
同求这个BIOS,有的给传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学过远程培训啊?

没有正规学过,经常在论坛里看。学习中,师哥多多指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正规学过,经常在论坛里看。学习中,师哥多多指导啊

我也是啥也不懂、  一起学习吧、

网友:
不跑码 还要看 复位不复位  复位了的话  供电基本就正常了
打下 PCI A15  或PCIE A 11 有没有3.3V

网友B:
查到主板A15没有3.3V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了  下面就是时钟  复位了  复位后才跑码

网友B:
RST直接进了南桥。有VCORE,说明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的 ,最后没有复位,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B:
没有BGA,正考虑入手个示波器,板子先收藏起来,等以后上了BGA再请出来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GA,正考虑入手个示波器,板子先收藏起来,等以后上了BGA再请出来

刷BIOS试试 先软后硬

网友C:
G41  CPU 电压有了  还没复位的话(PCI A15没3.3)
那么要查前面的时钟  PCI B16  1.7V PCIEA13 A14 0.4V
如果没时钟的话 看看 时钟供电正不正常 供电正常 再看时钟开启信号 一般是 CPU VRMGD 或者总线VTTPG送过来的
如果时钟正常了  那么再往前面看  CPU管理芯片的VRMPG   这个信号一般是 CPU管理芯片 PWRGOOD  发出来的 经过三极管组合  发出来的VRMGD
如果VRM都正常发出了  就差IO 的PWROK 到南桥的PG信号
以上都正常  那么看 IO收没收到平台复位
一般PCI 复位 是南桥直接发的  以上都正常 南桥坏 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i量测主板总线和BI0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41  CPU 电压有了  还没复位的话(PCI A15没3.3)
那么要查前面的时钟  PCI B16  1.7V PCIEA13 A14 0.4V
...

师哥!没有复位,时钟电压也不对,找不到图。这样能确定时钟IC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哥!没有复位,时钟电压也不对,找不到图。这样能确定时钟IC坏了吗

怎么 PCI 和PCIE 时钟调换了 似的    换个时钟先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41  CPU 电压有了  还没复位的话(PCI A15没3.3)
那么要查前面的时钟  PCI B16  1.7V PCIEA13 A14 0.4V
...

这个是我做的关于时钟的笔记,师哥帮我检查检查,看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做的关于时钟的笔记,师哥帮我检查检查,看对吗!

按你这样测试的结果 时钟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到主板A15没有3.3V复位

没有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看看成功转换成桥需要的sys pwrok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T直接进了南桥。有VCORE,说明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的 ,最后没有复位,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没复位?乔要收到两个电源好,一个是cpu供电正常电源好,另一个是io得到pwrok发出的电源正常的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样测试的结果 时钟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订下了 ,时钟好贵啊,但愿只订一次能OK

网友:
直接测量CPU有1.05V是对的,有CPU供电不跑码的板子还得重头测一下别的供电看是不是都有了,供电有了就得测时钟、复位看有没有,都正常的话就先刷个BIOS排除一下

网友:
换时钟后一路跑码,亮机,故障修复,谢谢各位师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