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z-5423 8声报警

楼主(2016-01-16):
故障如题,客户拿过来开机八声报警无显,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拆机后观察显卡以前修过,那好吧,目标确定上BGA  十分钟冷却后  开机还是八声报警不显  ,我记得八声报警不是显卡就是屏线和屏,于是拆屏把屏线插拔一下 上电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大神技术牛批,经验丰富.

网友:
简直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A:
顺序应该是,重插屏线--换屏--做显卡。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应该是,重插屏线--换屏--做显卡。是吧?

对,机子没有修过的话

网友:
这样可以确定报警八声是屏问题咯?

网友:
已学习/。  DELL的机器就是牛B

网友:
一班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噢戴尔的八声报警屏线,屏,显卡,学习了

网友:
屏线送了,

网友:
检测不到屏幕 也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