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16):
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现在大多数朋友的电脑用都是win7系统了,u盘装win7系统也是现在最流行的安装方式,首先我们要制作u盘启动盘,这样才能够对u盘进行安装,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呢,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启动u盘制作失败的常见原因及具体解决方法。

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 图一

  导致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操作系统原因导致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

  可以更换另一台电脑或是其他操作系统,也可以换一款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重新制作U盘启动盘。

  2、存储在U盘中的一些文件、程序与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产生了冲突

  把需要制作成启动盘的U盘进行格式化,U盘进行初始化设置,格式化完成后,再进行U盘启动盘的制作。

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 图二

  3、U盘的内存不足

  首先检测U盘容量,检查U盘质量是否过关。主流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的启动文件大小都接近400M,再加上启动盘添加的GHO镜像文件,保证3G的容量是必要的。如果U盘的容量不足,就会导致启动盘制作失败,建议大家使用4G以上的U盘。

  4、被安全软件的拦截(如杀毒软件)

  可能有些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在进行U盘启动盘制作过程涉及了系统程序的修改,导致杀毒软件拦截报错,关闭杀毒软件、安全卫士等类似杀毒、安全保护程序,等u盘启动盘制作完成后再开启。

  5、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选择的u盘有密码保护,密码无法取消,造成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要先了解自己的u盘适不适合制作u盘启动盘。遇到这种情况,要重新换一款u盘。

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 图三

  以上是为大家总结出的关于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原因和解决办法了,希望小编分享的文章能够帮助到你!

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218-1.html

网友:
原因挺多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芯片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