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失灵及其他常见故障的剖析与解决

楼主(2016-01-16):
鼠标失灵及其他常见故障的剖析与解决

  鼠标和键盘都是重要的输入设备,在人机交互系统中,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工作缺一不可的鼠标也有寿终正寝的时候,或是偶尔来点鼠标失灵的问题让你措手不及,鼠标常见的故障有:找不到鼠标、鼠标断线、按键失灵、及鼠标微动的问题。

  常见故障一、鼠标失灵之鼠标微动开关故

  1、每天鼠标都经历着成千上万次的点击,就像敲击键盘时手指关节的不断摩擦,时间一久肯定会出现问题,鼠标电路部分由于工作在低电压状态所以不容易出现故障,因此鼠标失灵问题在微动开关上,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自己拆机更换微动。不同的鼠标有不同的设计。各个微动的位置也会有所不同,拆解的时候注意对比按键与微动之间的关系,不要大意拆错。

图一鼠标失灵之常见故障的解决

  2、鼠标失灵之找不到鼠标

  鼠标接口接触不良,比如鼠标的线比较短,在你工作的时候鼠标会随着你的动作而运动,连接鼠标的那根线会在桌上通线的那个圆孔里滑上滑下,加上线比较杂乱用力撕拉的情况下,肯定会出现问题。将鼠标打开,查看故障后,利用电烙铁来融锡点在将之焊好,或是鼠标线路老化,可以更换鼠标了。

图二鼠标失灵之常见故障的解决

  3、鼠标失灵之电脑显示鼠标,不能移动

  天长日久的使用鼠标,鼠标的灵活性会下降,如指针迟缓,定位不准确,这类问题在于鼠标长时间使用致使灰尘的堆积造成滚动轴上积聚污垢而导致的鼠标不灵活,打开鼠标上盖将滚动球取下,拿小刷扫去灰尘后,用干净的布料蘸上温性洗涤剂对滚轮进行擦拭,摩擦轴可用酒精来擦拭,完毕后滴上几滴机油,使其运行自如。

图三鼠标失灵之常见故障的解决

  4、鼠标失灵之鼠标按键失灵
  鼠标失灵后单击会变双击,点击反应迟缓,点击鼠标无反应,鼠标经过长时间的点击,拨动开关弹簧片会产生疲劳,弹起无力。不像新鼠标那样按下去时有清脆的咔咔声。 拆下鼠标,在按键下面粘上一款厚度适中的塑料片。

  再者鼠标按键按下就不在弹起,这绝对是折磨人的,这是由微动开关中的接触片断裂而引起的,可以更换一个微动,确定了要更换的微动位置之后,用电烙铁熔掉微动针脚上的焊锡,同时利用吸锡器把熔掉的锡吸走。焊锡融化与凝结的速度很快,去微动的同时要边融锡边取下微动。然后将新的PCB装到上面,可不要装反,装了在拆很麻烦的。装好后在每一个针脚上面补上焊锡,确保它万无一失。

图四鼠标失灵之常见故障的解决

图五鼠标失灵之常见故障的解决

  xp系统下鼠标不动的原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577-1-1.html

  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083-1-1.html

  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702

  如何解决鼠标右键失灵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0049-1-1.html

  以上便是鼠标失灵及其他常见故障的剖析与解决的内容了,最基础的问题往往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以上链接文章是之前发的,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鼠标太常用了,虽不贵,但故障很多。人们大多扔了,欢心了事

网友:
一般都不修,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楼主工厂级的维修高手呀

网友:
现在一般接不到修鼠标的了,都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要是好一点的鼠标还有点修的价值   我老板店里三个人都是用哪种自己卖的哪种70多块的鼠标  挺不错    都是客户用坏了    报修的话有给忘了 早常见的故障就是断线

网友:
最常见就是按键 拆开更换按键

网友:
有的游戏用的 还是可以抢救下的

网友:
鼠标坏了是换新的,微动开关坏了也不好买,为买一个微动开关上网购也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