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楼主(2016-01-16):
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电脑较多的地方通常会搭建局域网来联网,依靠远程办公软件通多一对一的连接方式来进行控制操作,局域网内的电脑控制速度几乎没有卡的感觉,并且局域网内文件传输速度达11M/S以上。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的过程中是存在问题的,无论是无线路由还是有线路由它们的设置方法是大同小异,下面我们进行实际操作吧。

  步骤一:光猫连接路由器  请准备两根较短的网线,一根网线连接光猫上的网线接口,另一头连接无线路由器的WAN接口;另外一根网线的一头用来连接路由器的LAN接口(1、2、3),另一头连接电脑,如下图所示。

图一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请记住路由器上的LAN(1、2、3、4)接口只能连接电脑;WAN接口只能连接光猫的。电话线、网线入户上网时,路由器的连接方式也是一样。

  步骤二:设置电脑IP地址  本文用Windows XP系统为例来介绍自动获取的设置方法;Windows 7/8电脑的用户请阅读文章:电脑动态IP地址的设置方法。

  1、右击“网上邻居”——>点击“属性”

图二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2、鼠标右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

图三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3、鼠标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

图四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3、选择“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

图五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步骤三:设置路由器上网

  1、在浏览器中输入:192.168.0.1 按回车键——>在跳转的页面中输入默认登录密码:admin——>点击“确定”。(如果192.168.0.1打不开,请阅读文章:腾达(Tenda)无线路由器192.168.0.1打不开的解决办法)

图六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2、“上网方式”选择:ADSL拨号——>输入宽带帐号和密码——>“确认”。

图七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步骤四:无线WiFi设置

  1、点击“高级设置”

图八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2、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基本设置”——>勾选“启用无线功能”——>“无线工作模式”选择:无线接入点(AP)——>“网络模式”选择:11b/g/n混合模式——>设置“SSID”,SSID就是无线网络名称——>“广播(SSID)”选择:开启——>点击“确定”。

图九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3、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安全”——>“WPS设置”选择:禁用——>“安全模式”选择:WPA-PSK——>“WPA加密规则”选择:AES——>设置“密码”,这里的密码就是无线WiFi的连接密码,至少8位,不能使用中文汉字——>点击“确定”。

图十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步骤五: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点击“高级设置”——>“系统状态”——>查看“WAN口状态”,如果显示已连接,就可以正常上网了;如果显示:未连接或者正在连接中,请认证检查相关设置步骤。

图十一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

  以上便是光纤猫设置连接路由器图解的全部内容了,有需要此文章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来进行操作,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学习了。,好多人都不会这个而浪费了光纤猫的功能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些道理啊。学习是在于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