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1.1

楼主(2016-01-16):
技嘉的主板GA-B75M-D3V REV1.1开机风扇转下就停,本人是菜鸟,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
好像缺供电了、你查查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查啊.先查内存供吗]

网友A:
这一闪下就没了,怎么查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闪下就没了,怎么查供电啊

这个嘛 你先把CPU 内存 什么的先卸下来。
然后短接电源绿线 就可以强行加电了
如果短接绿线 还是闪一下就断 那么就是主板有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B:
缺电压  或者是BIOS损坏引起的

网友:
先查供电啊 看看是不是却什么电压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查啊,现在短接绿黑线可以开机跑码00.量主板上只有5V和3.3

网友:
点开关再看看能不能再次开机,测量下开关针的电压。没有问题打下主板各供电的对地值,值正常强行上电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不是12v短路吧,CPU供电没有

网友:
强行加电,也只有5V和3.3

网友:
修出来了没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我的这块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bios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先查主板各路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C:
这个板可能是有缺陷,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楼主有什么突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可能是有缺陷,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楼主有什么突破,可以交流一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缺陷?这块主板现在还没修好,有时可以跑码,大多数时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缺陷?这块主板现在还没修好,有时可以跑码,大多数时是不行的.

缺陷就是时亮是不亮,蓝屏 死机 重启  。。。。。。。。。。。。

网友:
真敬业,这都什么时候还修机器,先过了年再说吧,
不插CPU四线供电看看

网友(2016-02-15):
先测电压吧

网友:
看下VTT电压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缺供电或者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电压  或者是BIOS损坏引起的

你好,我有一块昂达B75U的主板,不上U可以触发,但上U之后就跑马掉电,就刚要跑马的时候掉电,反复重启,测内存1.5V,桥1.05V,总线1.8V,CPU1.1V,还有一个总线旁边的电压,0.9是集显供电,之前被人修过,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