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进水机请教

楼主(2016-01-16):
接机时大短,CPU供电芯片处进水,清理干净换掉供电管测各电感无短路。接电直接触发电流0.6左右,无法强制关机。测各大供电压正常,EC条件都有各路供电开启信号都有,桥返回信号都有。没有头绪了,请指点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6-1-17 17:01):
已修复,PU4701 ISL62883的12脚13脚之间PC4711短路

网友:
你测测3.5v有没有阻值偏低的,或者短路的,待机芯片是不是热

网友:
这个机器的网卡很容易坏,拉低PLT-RST导致不跑马,掉电等问题

网友A:
还是进水那地方 的问题,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进水那地方 的问题,慢慢找

谢谢了,仔细检查了还真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要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进水那块有腐蚀严重的地方

网友B:
为什么那个电容短路之后会出现这个现象?VCC_sense。。VSS_s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那个电容短路之后会出现这个现象?VCC_sense。。VSS_sense

说实话我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