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北桥问题

楼主(2016-01-16):
上电电流最高到1.6,跳到1.2时跟0.8循环,这个大家 一看就知道是北桥,本来不想发这个贴,可上BGA后上电到0.4掉电,重植后才恢复原故障,换新后解决,因为第一次碰到上电到0.4掉电是桥虚问题的发个贴让自己记牢一点…………

网友:
这机子北桥容易坏,CPU也容易坏

网友:
这北桥通病了,多了去北桥坏的了,

网友:
像CQ40 AMD这种的北桥026 034 001等上面有个个头大点的电容的。尽量拆掉重植。加焊挂的几率不小。。我加焊10个里面估计要挂2-3个。重植的话没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