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6-01-16):
本人新手。今天同行发来一台联想G490笔记本,拿到手上电测试加电无显。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维修原则,先拔插内存并换了内存试了一下,故障依旧。快速拆机,也换了个CPU依然一样。快速测了一遍各个电压,发现无CPU集显供电,像这种无CPU集显供电,凭个人经验,有可能PCH没有正常工作,比如没有读到正确的BIOS,或者PCH本体有问题,也有可能是SVID工作条件未满足,也有是未过内存引起等等。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看,故障依旧啊,内存因为换过了可以排除,于是仔细排查PCH工作条件及外围相关小电路,发现PCH到内存的SMBUS总线正常工作,但在内存这段的SPD芯片上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明显没有读到内存,然后从PCH跑线路到内存槽,发现SMBUS过Q60到内存槽上的202PIN、204PIN线路不通,心中暗喜估计问题就在这里,随飞了两根线将1、4PIN连接到内存槽上,插上内存加电测试,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A:
看楼主的功力不像是新手,是老手中的老手,尤其示波器更是用得高明

网友:
很牛 有思路就是好修

网友:
202PIN、204PIN线路不通,恭喜楼主遇到了捡钱的机器。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楼主真厉害   你说的我都不懂

网友:
台式主板这问题就修多了,笔记本还没修过,加分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就好~~·

网友:
好家伙 给力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同时坏了 也真是奇葩

网友:
楼主这功能有点强大    不像新手啊

网友:
楼主常年活跃在牛A和牛C之间啊

网友:
我今天那个c600也是这个现象,明天试试,赞一个

网友:
牛B,已加分

网友:
还会用示波器。。。me表示不会用

网友:
有打两条线的对地阻值吗,是不是一样,还是阻值和好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此案例示波器起了重大作用啊!

网友:
200与202脚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功力不像是新手,是老手中的老手,尤其示波器更是用得高明

低调低调,毕竟是个小小白

网友:
这也叫新手?新手老手傻傻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