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掉电

楼主(2016-01-16):
Thinkpad E40 掉电 是一通病,开机视频一会就掉电。拆机摸摸散热片,CPU、显卡处烫手,风扇口位置不烫的就是散热片坏,一换就好,不用做显卡。认为对的就支持一下

网友:
是 的   还有 要把风扇改成常转  怎样会好一点

网友A:
这个型号的 铜管  和显卡  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 铜管  和显卡  是通病;了!

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哈哈,我没遇到这样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哈哈,我没遇到这样捡钱的机器啊

哇  不是吧   E40这机器 在夏天的时候  特别多 !  大部分显卡  小部分  铜管!

网友:
楼主下次加个权限啊,加分吧

网友:
这算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来的,散热器有问题.

网友:
风扇铜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的铜管确实喜欢坏 不导热 然后烧显卡

网友:
真不知道是该支持  还是不支持了  小白都知道的东西 我支持一下  不就变小白了   还是不支持了

网友:
显卡坏的基本上散热片也坏

网友:
散热片爱坏

网友:
此机散热片爱坏,显卡爱坏,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遇到显卡就头大,铜管也没怎么碰到过

网友:
夏天显卡铜管一起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