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6-01-16):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

  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种常用的工具,但是当我们的电脑出现一些小问题时,往往要通过安全模式来修复一些系统上出现的错误。其实,安全模式是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一种特殊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安全模式删除顽固文件、查杀病毒、解除组策略的锁定、卸载不正确的驱动等,因此很受人欢迎。那么windows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呢?

安全模式

  首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电脑的安全模式,其实,电脑的安全模式十分的常见,这是一种特殊的打开电脑的方法,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打开安全模式之后,不会加载第三方的设备驱动程序,这代表着这时的电脑是系统的最小模式。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不受其他的影响,安全的检测电脑系统的出现错误的原因,并对此进行改进与修复了。那么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呢?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1)

开机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

  进入win7操作系统的安全模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开机时按住F8,这时会出现系统的高级选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Windows7的系统完全启动之前按住F8,不然会直接进入电脑的正常模式哦。在开机时按F8之后,可以用上下键选择三种安全模式,第一种是普通的安全模式,第二种是网络安全模式,第三种是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安全模式。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2)

开机时按ctrl进入安全模式

  第二种进入win7操作系统的安全模式的方法就是在开机时按住ctrl键,同样可以进入系统的高级选项菜单,和开机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一样,同样有三种安全模式可以选择,即普通的安全模式、网络安全模式、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这三种。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3)

从设置系统进入安全模式

  在打开win7之后,用键盘上面的window+R这个快捷方式进入运行框,输入“msconfig”,点击确定。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4)

  然后点击上面的“引导”,选择下面“引导选项”,在前面打勾,并且在“最小”的选项上面也选中,之后点击“确定”。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5)

  以上设置完后之后,我们重启系统就会自动进去安全模式了,如果要退出安全模式的话,按如上步骤,把安全引导的勾给取消就OK即可,如下图:

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图6)

  以上就是三种win7怎么进入安全模式方法,其实都非常简单,对电脑安全模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