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人修过X1C这个故障

楼主(2016-01-16):
有没有 人修过X1C这个故障  屏幕无显 指示灯亮着 拆机放下电就好 下次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只要能确定是主板 我就直接换

网友A:
这个是说明机器  我貌似都不认识这个型号  超版   多点描述!不过像这种  放电就可以开机的故障  遇到过 ASUS的本本  是主板的南桥引起的!还请超版参考参考吧!

网友:
这本子修的少啊

网友:
都说这个本CPU有缺陷,大量的返修,工厂换U的成功率也只有50%

网友:
这个机器见得好少啊

网友:
4楼说得对,这机器U爱坏。

网友:
索尼的本本  有这样的问题 放电就好 ! 换板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说明机器  我貌似都不认识这个型号  超版   多点描述!不过像这种  放电就可以开机的故障  遇到过 AS ...

thinkpad x1

网友B:
重要的客户,可以报个换板的价。把板子留下来。这个板是THINKPAND X1的吧,没有图纸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T440好像和这个很像,上次也是换的板。这机器很难修。

网友:
换板也要换的?遇到过放电就好的,最后还是换的南桥。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整个板就一个cpu  bga的话 板子很容易变形 还打黑胶的  成功率很低 而且cpu很贵很贵的 不如直接换板了

网友:
4楼6楼都说的对,这个机器CPU爱坏,我一般都上BGA加焊一下,一般能用好几个月吧。

网友:
ThinkPad这个很少啊

网友:
板载U跟内存的。楼楼 你的是几代u。4代U的话主板不好找 5代u淘宝大把的是。我上次修到一台是把8个内存颗粒重新植球修好的

网友:
先修修看,在换不行吗?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最后还是换的南桥彻底解决。

网友:
电源管理的问题,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客户,可以报个换板的价。把板子留下来。这个板是THINKPAND X1的吧,没有图纸的。

X1 图纸点位是有的

网友C:
也遇过"屏幕无显 指示灯亮着",当时能触发又能关机,同行说小问题才修 我就直接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遇过"屏幕无显 指示灯亮着",当时能触发又能关机,同行说小问题才修 我就直接不修

楼上说的CPU很有可能。我走的是站内,花了1480换了板。要是真当小问题就掉坑里都爬不上来

网友:
换板吧,就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X1 图纸点位是有的

X1有几种,不知道你的是哪个 12298是没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