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开机有卡掉电时亮机 有时不显跑完显

楼主(2016-01-16):
Y450  开机有卡掉电时亮机 有时不显跑完显。 焊显卡无果  换小班 也没好。现在只等换显卡了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吱个声吧,我这也有个Y450,时亮时不亮的,亮的时候卡LOGO,不亮的时候电流跳变到0.9不动。哎!!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换掉显卡背面3个330的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 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显卡供电电容换了没有,这块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个换了显卡 估计也没用    。。。。已经是死神带走的机子

网友:
我也有台跑完码都不亮。有时亮了还是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