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改LED灯条的

楼主(2016-01-16):
朋友送了台瀚视奇HH251DPB 24.6寸的LCD屏,屏发红,如果改成两LED灯条,亮度跟四灯管的对比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
不会差不太多了。  够用

网友:
改好比以前的亮

网友:
改成LED的好啊

网友:
亮度比以前亮多拉。

网友A:
不会差很多  LED本身就比LCD亮很多  改两个 顶多跟之前差不多   不会变差的

网友:
改LED还要换LED高压,亮度基本和原来相同,不会变暗。

网友:
改的话只会好不会坏的啊

网友B:
改LED肯定比LCD亮  买好点的LED灯条  否则会偏蓝色背光

网友:
如果高压板无问题还是建议换灯管吧!便宜省钱。

网友:
前段时间改了一个6管的LCD,亮度够的

网友:
亮度会更好的 而且耐用度也高了

网友:
怎么改的啊  能发个相关的帖子么~

网友:
确实比原来的亮多了,亮度我只调到50%就很足够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差很多  LED本身就比LCD亮很多  改两个 顶多跟之前差不多   不会变差的

确实比原来的亮多了,亮度我只调到50%就很足够了。谢谢

网友:
改led成本有点高,还不如换灯管

网友:
改上下2跟LED灯条  比4跟灯管亮  改了很多,指示感觉偏白一丁丁点

网友:
之前改过     比LCD要亮很多呢

网友:
LED比LCD要亮得多,切刺眼

网友:
不知道这样实用吗

网友:
LED应该要比LCD要亮的

网友:
亮度肯定比以前的亮,而且还省电,效果还好。

网友:
不会,LED的亮度很高的

网友:
不会差的 ,我平时都是改一条就够用了

网友C:
LED的不一定好,除了亮度太高,眼睛容易疲劳,黑色背景时也不黑,还有蓝光对眼睛有伤害

网友:
不会差的、led的亮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不一定好,除了亮度太高,眼睛容易疲劳,黑色背景时也不黑,还有蓝光对眼睛有伤害

为了减少这个亮度,我都用单条了,发现,效果还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LED肯定比LCD亮  买好点的LED灯条  否则会偏蓝色背光

你说的很对 买LED灯条时没注意这些 结果买回来装机发现偏青色

网友:
当然不会了,不过要是修的话,还是换灯管合适

网友:
单位的三星显示器改了LED白光,亮度只开到20就足够了,比LCD亮的多

网友:
LED效果杠杠的

网友(2016-02-23):
不是差很多,而是好很多,好的不要不要的,,百试不爽

网友:
那肯定比以前亮

网友:
LED的亮度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