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

楼主(2016-01-16):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

  苹果Mac上面安装双系统这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苹果Mac安装方式。双系统之间的切换对于Mac的老用户来说肯定不会陌生,但是对于许多Mac系统的新手来说,很多都不知道如何切换双系统,以及如何设置默认进入的系统。那么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下面我们就简单了解下。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1)

方法一: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临时要用另外一个系统,这时我们可以在开机时长按 option 键来选择启动磁盘。

  按电源键开机,开机声音响起,屏幕出现灰白色屏的时候立即按下Option键,直到系统启动选择界面出现之后再松手。然后在系统选择界面,按左右方向键选择我们需要启动的系统,选中之后,直接鼠标左键点击,或者回车键确认即可。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2)

  对于笔记本用户或者使用有线键盘的用户而言,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按住Option键,然后按电源键开机一直等到系统启动选择界面出现即可。

      对于使用iMac的用户就需要一些技巧,因为iMac标配的都是无线键盘,在系统还没启动之前,键盘和电脑之间还没有建立连接,因此此时按Option键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按晚了的话,就很容易停留在灰屏界面,或者直接进入了系统。因此用iMac系统的用户要把握好按Option键的时间。

方法二:在系统中设定默认启动的系统

  比如当前在 Mac 系统中,想实现下次启动电脑时直接进入 Windows 系统。这时可以先打开 Mac 电脑中的“系统偏好设置”应用,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3)

  在系统偏好设置中点击“启动磁盘”图标,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4)

  在启动磁盘窗口中,可以看到当前有二块可以启动的磁盘,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5)

  这里选择 BootCAMP Windows 这块磁盘,再点击“重新启动”按钮,即可让电脑以后一直进入 Windows 系统。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6)

  同样地,在 Windows 系统中,只要你安装了 BootCamp 驱动的话,也是可以这样选择的。在系统右下方的任务栏中找到 BootCamp 图标,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7)

  点击 BootCamp 图标并选择“BootCamp 控制面板”选项,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8)

  在控制面板的启动磁盘里,选择要启动的系统,点击“重新启动”按钮,如图所示: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9)

  接着再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实现系统的切换。

苹果双系统怎么切换(图10)

  以上就是苹果双系统切换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A:
楼主再发怎么装WIN7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发怎么装WIN7吧

老版本的机器还能装W7 新的 15年的只能W8了 且10.11后不支持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的机器还能装W7 新的 15年的只能W8了 且10.11后不支持U盘了

那10.11后的苹果笔记本不支持U盘装系统 该如何装了 能给个详细的资料么?

网友:
对小白有爱有恨。

网友:
对小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