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显卡是啥型号,七彩虹的

楼主(2016-01-16):
大家好,本人自学维修,小白一个,拿一显卡,诊断卡显示2A,黑屏,判断BIOS损坏,就是不知道这个显卡是啥型号,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帮忙给看看!

网友:
型号是在后面写的哦

网友:
型号在后面,你这样猜谜语没人知道

网友A:
这个是不?度娘和阿云都找不到啊

网友:
看显卡型号  涮个对应的型号试试

网友:
拆下看芯片,按芯片刷。

网友:
型号在背面有张贴纸上。从正面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度娘和阿云都找不到啊

不是丝印,背面有张白色的贴纸

网友:
算啦,啥时候去实地折腾吧,背面木有标签

网友B:
问一下 你们那里现在电脑里的废件都怎么回收的,单双桥主板,cpu,电源,内存,硬盘,光驱,显卡,网卡,声卡,机箱,键盘,鼠标,这些现在都是什么回收价格,我是山东威海的,我的QQ397395083,回收的请加我QQ。回复的请注明地区/品名/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你们那里现在电脑里的废件都怎么回收的,单双桥主板,cpu,电源,内存,硬盘,光驱,显卡,网卡,声 ...

只知道主板价格,不分单双桥,统统10元

网友:
也可能是核心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