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 LE 自动上电后关机不触发(附图片)

楼主(2016-01-16):
具体操作见图片上的附注说明

网友:
没有一天不看到822的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这个882把pson拉低了~你这个自动上电有显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这个882把pson拉低了~你这个自动上电有显示没有

这个要看诊断卡跑马情况来判断,一开始档代码一定是没有显示的。

网友:
ASUS板子就没有别的故障了 ?

网友:
经常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可能这个882把pson拉低了~你这个自动上电有显示没有

他这个机子的情况是,由于开关针电压低插上电IO收到低电压的开机信号就发给南桥了,开机电路正常主板就自动上电了,上电后开机针电压还是为低,主板认为开机针一直短接所以又自动关机,自动上电到关机一般是几秒左右,代码还没有跑完,肯定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华硕之坑爹排阻

网友:
开关到IO 有个822 好坏,会把开关针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机子的情况是,由于开关针电压低插上电IO收到低电压的开机信号就发给南桥了,开机电路正常主板就自 ...

说的很对,自动上电到关机的几秒左右间隔时间,推测主板各单元电路主供电也不会正常输出。

网友:
赞一个,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