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乐趣T8一体机挡logo,直接卡住死机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6):
海尔乐趣T8一体机挡logo,直接卡住死机了,是什么原因, 所有外设都拆完了还是这样
原因

网友(2019-02-21):
修好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是这种问题。找不到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2019-04-08):
一样的问题,,求解啊,,我刷个biso看看,,这机器,开机卡住,等半个小时,能进去,进去后一切正常,关机卡机都可以启动,